楼主(2016-10-31):
污水泵经常被垃圾缠绕,负荷过大被烧坏,请教该如何解决呢?

用过流保护也不好使,新的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就烧了,还是断续使用的。

网友A:
电机启动器就不错啊

网友B:
前面加粉碎机!

网友C:
泵安装在有过滤的环境里面啊,从源头来解决问题。

网友D:
制作个过滤网,把泵头包起来。

网友E:
用过流保护也不好使?不知楼主用的是哪种过流保护呢?
吸入口加大面积的滤网;装电机电子保护器,整定好。

网友F:
1.定期清沟
2.淤泥泵?

网友G:
污水泵前端必须有一个格栅机,捞出污水中的杂物。

网友H:
这简单,污水泵进水口用栅栏或用其他方式阻止垃圾吸入,定期清理垃圾。另外可以装电机保护器防止过载

网友I:
入口没有格栅或者Y滤?
这个设计就应该考虑吧!

装个EOCR也可以,但不是好方法!

网友J:
污水泵本身就可以切断切碎那种较小垃圾污物的,至于超过污水泵处理规格的以及金属类垃圾,只能依靠在污水泵进口加装格栅或者称呼为网笼的玩意阻挡,

网友K:
以上意见,主要是两种:1. 过滤掉污物垃圾;2. 加强电机保护。
看有否参考作用。

网友L:
看下能用压力检测吗

网友M:
过载保护肯定好使,一跳机就检查。要用好的过载保护开关,西门子啥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M:
有什么用呢,电机都缠住了,再开还是一样。

网友N:
如果堵住流量减少或出口压力下降可以考滤时间加压力开关或时间加水位控制器组合防电机堵住或空转

网友O:
加过滤网.电机保护器.

网友P:
泵头包上过滤网+热继电器,这样泵是烧不掉的

网友Q:
电机线上加热继吧

网友R:
加个过滤网呗。

网友S:
可选择带粉碎杂物的污水泵。

网友T:
最重要的还是清污

网友U:
自己做一个过滤网把水泵周围罩起来。

网友V:
污水泵上加过滤网,再上一个电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W:
除了加装滤网,没其他好办法!电气措施只能被动保护

网友X:
加过滤网。电机保护器的整定值不要调的过大

网友Y:
安装过滤装置

网友Z:
引用 网友D:
制作个过滤网,把泵头包起来。
泵体加过滤网,电机试用电机保护开关试试

网友AA:
换个大牌的过电流保护,三菱 富士等;
另外加格栅也是必须的,乡下鱼塘排干时,人家都晓得把水泵放箩筐里,防止水草杂物吸入

网友AB:
用网子把泵头罩住

网友AC:
这个东西只能从污水池结构来解决,池分几级过滤走,到最后污水泵抽水那段,基本没什么大的杂物了,我们就是这样的解决的,至于在泵的吸水口加滤网,效果真的不好,等滤网堵的差不多了,吸水里不够了,会造成吸空,长期也是烧泵,这个问题其实真是个很麻烦的事,定期清理,这东西没几人愿意去干,臭死人了。

楼主:
谢谢大家,在前端加了个大笼子铁网,暂时没有问题。

楼主:
热心回复,论坛好温暖啊。

网友AD:
从源头解决也是很不错的办法,容易缠绕的大垃圾在泵前一级做隔离定期清理,只是又增加人工工作量。也可以加粉碎机,大垃圾粉碎。

网友T(2016-12-06):
定时清理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