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 5.5KW变频器驱动检测

楼主(2016-10-31):
第一次维修ABB机器,此机器检测模块整流桥全炸,现已将模块拆下来,静态测量驱动的上下桥CE间的电阻好像不一样,单独测量驱动电阻以及稳压二极管均没有问题。请问一下1.驱动下桥的CE间阻值应该是多大?2.下桥的驱动光耦是什么型号的,几个光耦?3.直接给驱动板上电应该从哪直接给直流?

网友A:
发觉ABB的变频器似乎回复的人特少。。。。
【方案】
结构紧凑的轻型解决方案用于方位角控制

网友B:
1,驱动下桥GE间电阻约10K;2,下桥没用光耦,用的是TC427驱动器;3,直流电压直接加到标有BLACK和WHITE的插片上。
【方案】
聚力智慧交通,华北工控城轨PIS系统专用嵌入式计算机产品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