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直流调速故障

楼主(2016-10-31):
一台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CK841250轧辊车床主电机是用直流电机控制的。这台轧辊车床只是搬运了下,搬运之前是完好的,接上控制柜线,发现直流电机只能正转不能反转,而且打到点动状态也是只能正点动,按下反点动也是只能正点动。直流调速装置报警;报警的意思是测速发电机两根线接反,现已调整过。之后主直流电机按下正转变反转,按下反转变正转,望各位师傅帮我解决下这个问题呢?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

网友A:
在现在这种状态,把直流电机的励磁线反接一下,看看是否就好了?

网友B:
是不是参数没了

网友C:
直流调速器方向反了,如果不想用参数改,那就外部改线,把励磁线交换一下,把测速机线交换一下方向就变了。

网友D:
直流调速装置问题.

网友E:
应该是线路的故障,这个种问题,建议倒一下励磁线或者电枢线

网友F:
你这样的现象 应该是接线问题,不是调速装置问题,把励磁线圈接线调换一下.....

网友G:
把反转按钮换到正转按钮,正转按钮换到反转按钮不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H:
还是 励磁线互换一下吧。 我感觉 直流调速器应该没问题。没人修改参数它是不会变的。 变的是外部的线路。

网友I:
直流电机的正反转是通过改变励磁线圈的2根线的接线方向而改变的,你可以调换一下励磁线圈的2根线。

网友J:
不清楚你的直流电机是使用谁的的驱动器,下面的办法你可以试一下,设置无测速运行的模式,换励磁的接线电机的方向应该也是会改变的,如果换了励磁接线电机还是转向不变请考虑一下励磁线圈的问题。直流电机如果带测速运行你换励磁的接线测速机的接线也要一起换的,不然就会由于失速运行报故障

网友J:
590 的驱动有时候不知道是否存在高仿的问题还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出现的问题还是非常怪的,各个项目测试总会找到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