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楼主(2016-10-31):
运动控制分为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力矩控制,而位置控制又分为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对吗?

网友A:
伺服是有位置、速度、转矩三种控制模式。
位置控制系统可以分为相对、绝对位置系统。

网友B:
能详细说明下位置控制的相对和绝对控制吗。

网友C:
绝对是相对原点的距离
相对是相对上一个点位的距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绝对是相对原点的距离
相对是相对上一个点位的距离

OK

网友B:
这2种控制方法取决于编码器吗,如果是绝对编码器,就可以知道电机相对于原点的位置?
还是我要在编程里面才能做到。

网友E:
回复 网友B:
编码器分增量型和绝对值型的,增量型的在开机时要设备回一次原定,这个原点也就是你跑其它位置的参考点;绝对值型的一开机就知道当前位置了,不需要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