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31):
分线圈启动的具体过程有谁知道

网友A:
说再详细一点,一起探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线圈启动的具体过程有谁知道
能说具体吗?

网友D:
你的电机有这功能和抽头出来吗?
采用分线圈启动:分线圈电机是由两个线圈组成。先启动第一个线圈(1U1、1V1、1W1),然后启动第二个线圈(2U1、2V1、2W1)。降低启动电流。分线圈启动时间最好为 0.5秒

网友E:
任何启动方式首先需要电机本身支持才行,例如延边三角形启动、高低速启动就需要电机线圈接线支持才行,分线圈启动我记得以前也叫作双线圈启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网友F:
很多压缩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G:
就是双线圈启动.

网友H: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以前都没听过分线圈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两个线圈一起工作会不会产生误差阿,不同步

网友I:
以前有延边三角的其他的没有,多速和双速电机有的也是用部分线圈工作的,延边三角的控制线路和星三角是一样的,只是主回路有不同

网友J:
回复 网友D:
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