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31):
一个液压站,本是两个45KW电机的,厂家说应许只用一个电机工作,还有一个用变频器控制的电机11KW,加上其它用电总共60个KW左右,现在情况是液压站在加压时会出现停机情况,变压器是80KVA的。变压器小了?只在加压时会跳机,现在是否可以用稳压器或者加电容或者用变频器来解决问题,请高手指点

加了4个15KVA电容,还是没效果
刚刚发现200米的线,到了设备没开机已经是350V

网友A:
变压器分接开关调高电压一档,控制电源用稳压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是村里的变压器,我们这边连开关都不能换大,只能用80A空开!!

网友B:
80kva的变压器,只能驱动约64KW的负载左右。
不建议购买稳压器,因为80kva的稳压器,造价至少需要接近上万块钱。可以安装无功电容补偿柜改善供电质量,但是它的作用不是稳定电源电压,而是改善变压器的使用效率。

治本之策就是给变压器增容,本来农网的供电线路和供电设备就很老旧的,不适合工业化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电容是肯定装的,如果用变频器呢?还有其它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是村里的变压器,我们这边连开关都不能换大,只能用80A空开!!
1个千瓦二安培,80A最多也是控制40KW的负载,还要考虑余量,空开质量好坏。45KW的启动电流大,没有电容柜一般都受不了。是在不行45KW电机用变频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考虑到变频器价格原因,没确定真不敢买!谢谢你

网友D:
能够起动、加压时停机,是开关跳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开关,是继电器

网友E:
还是变压器增容吧,别的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D:
可能电压比较低;可测量一下电源电压,查查继电器(接触器)的保持电压。

网友F:
油泵油压太高测量加压时电机电流,适当降低油泵压力,如果压力不够可以考虑加增压缸

网友G:
压降大,接触器保持不住?
控制电路用开关电源供电。
楼主把设备情况再说具体点……

网友H:
换个大变压器吧,治根

网友I:
再弄下去,变压器就会挂了。你用了60kw,别人还要用。这变压器能扛得住???
增容变压器才是正道。

网友J:
用变频器.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电容是肯定装的,如果用变频器呢?还有其它方法?
硬件就这样你加电容也没用,80KVA换算才64KW,你已满载

网友L:
80KW的变压器小了一号,最好的办法是增容。一般农村的变压器功率因素最大0.8了,可能还更小0.7都有可能。

网友M:
大功率压机一般都用星三角启动,适当的把星三角切换时间延长看看

网友N:
加压时,你是两个电机同时动作吗?
如果是,你先测下电流!
另外,如果允许只用一台电机的话,在加压时,你可以试试用一台电机带动!你可以看下液压站的原理图,通常这样的设计,功率大的电机拖动的都是大流量小压力的泵,而小功率的电机拖动的是小流量高压力的泵(为加压作准备的)!

网友O:
加变频器会好一点

网友P:
液压站电机加压短时间电流可达电机额定电流1.5--2倍,这个我在实际液压站测量过电流

网友Q:
不换变压器是治不了本的。

网友R:
变频加电容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S:
变压器小了

网友T:
回复 网友A:
你这方法没用
一样会挂!

网友U:
都给你用了都还不够的,申请专变吧

网友V:
如果变压器80KVA只是你自己用,容量够大。楼主考虑一下线径和电压降吧

网友W:
我建议从两方面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一、电气方面:错开两台电机的最大功率输出的时间,僻免高峰重叠。
二、液压系统方面:调整液压执行元件的工作压力与流量,以能刚好满足工作要求即可,以降低电机的负荷。

网友X:
变压器容量小了,导致增压是电流上升、电压下降、接触器吸合电压下降,导致接触器跳掉,增容是王道,说不定以后还要增加设备呢!

网友X:
引用 楼主:
不是开关,是继电器

变压器容量小了,导致增压是电流上升、电压下降、继电器吸合电压下降,导致继电器跳掉,增容是王道,说不定以后还要增加设备呢!

网友P:
不过:我们那里的制砖机工厂,经常性是100KVA变压器带150KW负荷,也就是寿命问题,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何超载下降这么大,估计还是高压线路太远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P:
是的,就在加压时把电压拉低导致跳机,现在情况还没解决。是不是说装个电容,平时把电充进电容,加压时拿出来用?

网友Y:
功率因数多少?如果功率因数低可加电容使功率因数提高至接近1,在控制线(二次线)上加稳压器,使继电器、接触器不释放。

网友P:
引用 楼主:
是的,就在加压时把电压拉低导致跳机,现在情况还没解决。是不是说装个电容,平时把电充进电容,加压时拿出来用?
电容不可能存储那么多电能!
电容只能降低变压器的负荷电流:因为电容器给电机提供了无功电流部分电流,从而使得变压器负荷电流降低,当然电流降低变压器电压会稍微升高一点,实际上是变压器线圈压降因为电流变小而降低

网友Z:
回复 楼主:
给控制回路加装稳压器试试!先保证接触器稳定吸合。这个容易实现,再看电源容量能否保证设备运行

网友AA:
引用 网友R:
变频加电容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变频还需加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