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1):
信捷的高手过来,这段程序是有问题 ,为什么机器一开始能运行呢

网友A:
光看这段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B:
应该用来判断D2这段程序是否在扫描周期内有没有扫瞄到或机器运行一段时间后是否出现漏走这段程序,不过我用D来控制流程控制用D来代替S

楼主:
回复 网友B:
D 是什么?

网友C:
上升沿不能这样用,前面要再加一个常开条件,否则,每次上电都会运行。T5不能这样用上升沿,否则会出现运行不起来的现象。
一个梯级里面,最好是只用一个上升沿。

网友D:
那个Y只输出一个周期,实在牛叉!
我测试过这种输出方式,就是测试电磁阀误动作,结果发现电磁阀根本无法驱动!,就是继电器也是如此!!我看到PLC输出指示灯的确闪烁一下,但是继电器和电磁阀均巍然不动

网友E:
单看这一段和运行关系似乎不大,不过输出只用一个周期应当是不行的。

网友F:
不是信捷的高手进来,而是楼主的编程基础需要提高。

网友G:
不知道什么样的手是高手,知识这东西学无止境

网友H:
回复 网友D:
Y7点输出一个脉冲的周期几个mS,驱动继电器要30个mS以上吧?

网友D:
这个用脉冲沿驱动输出,不管任何PLC都是没法驱动实际负载的!!
编程知识的确太欠缺了,加强学习

网友I:
需要更多信息

网友J:
单这个我觉得S18好怪!

网友K:
一开始能(就)运行,S18是不是接通的、T5呢,D2有不有计数?
未了解过信捷,如果是这个现象(比如S18、T5并未接通),则注意该点就是,可参考4楼。

网友L:
D2是计数器地址。

网友M:
S18、T5上升沿完全同步就可以运行,有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