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1):
谁有fx3u-485adp-mb手册或者案例啊 可以带14个变频器吗?

网友A:
三菱官网没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木有啊

网友B:
手册三菱官网是可以下载到的,手册是FX3U-232ADP-MB、FX3U-485ADP-MB,两个说明在一本手册上。

网友C:
去三菱官网下载一个这看看。

网友D:
手册可以到官网下载的,三菱的官网资料比较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带14个变频器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带14个变频器吗?
才14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极限是多少?

网友F:
回复 楼主:
版本不同个数不同,有些版本可以最多16个从站,有些版本可以最多32个从站,这是在用FX3U-485ADP-MB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