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1):
 本人在A市做了一套wincc组态,现在人在B市,现在要对A市的组态进行监控,已经安装了一个远程监控的软件。
 但是问题是:当我在B市监控A市的组态之时,我的电脑如何动作,A市的电脑也如何动作,我的电脑切换画面,A市的电脑也切换画面。我要的是我在B市切换画面,修改参数的时候,A市的组态还停留在主画面之中,别人无法得知我已经在监控修改里面的参数了。(注:绝非是什么违背道德的事,而是工作需要)
 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样的wincc远程监控吗?(有偿)

网友A:
没有办法达到你这个要求把·远程监控 本身就是去控制别人的电脑。除非你这边是服务器

网友B:
两台电脑都当主机,这样应该可以,
我们两台WINCC是各自独立的。

网友C:
你现在这种方式,是不是通过远程桌面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

网友D:
解决这个办法很简单,WINCC是没有这个功能的,但是可以用远程监控软件做,会自动把要监控电脑显示器页面关闭,你修改的任何东西别人是看不见的,修改完毕后,让对方从新进入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解决这个办法很简单,WINCC是没有这个功能的,但是可以用远程监控软件做,会自动把要监控电脑显示器页面关闭,你修改的任何东西别人是看不见的,修改完毕后,让对方从新进入即可。

人家楼主要偷偷的进村,打枪的不要,你却给人家来了个火炮火力覆盖……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是你懂我,可惜啊没人愿意告诉我怎么做。

网友F:
wincc的opc连接不能做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是你懂我,可惜啊没人愿意告诉我怎么做。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是使用下面这个软件进行远程桌面控制的。

网友G:
如果你非要远程桌面修改的话,可以尝试如下方案:
在A市的WINCC电脑上,再增设一个登录账号和登录密码,然后先在局域网内尝试登录并启动WINCC软件(XP系统下,一台计算机可以同时登陆多个账号)。

网友C:
我告诉你。。。
如果只是看,可以用web。
如果要修改,既然可以网透到另一城市,有三种方式:
1.直接访问plc,同样画面需要另一套wincc。
2.多用户wincc,需要服务和客户wincc。
3.远程opc,需要opc client(wincc可以胜任的)。

网友C:
当然其它办法也是有的,就是复杂多了。

网友H:
怎么现在感觉这工控行业越来越跟黑客方面沾上了?

网友C:
哪有黑客?
楼主哪里的?要怎样帮忙?

网友I:
你描述的是远程登录这台电脑
组态上是否可以实现多用户登录?
然后你再设置权限
这样就好了
对方电脑网络估计要做端口映射了
如果有VPN就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G: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引入一个全新的管理理念进行解决的,就是软件的管理员帐号的登陆参数设置权限和数据修改权限。
异地远程修改系统参数,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不建议这样制作系统。首先考虑的就是系统的安全性能,系统异常或者崩溃以后的操作日志追查方法和防范重复出现的预防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