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定位和报警怎么处理??

楼主(2016-11-01):
请问,伺服电机的报警系统ALM,和Coin定位完成。怎么使用。
比如说驱动器报错我会从ALM读到高电压吗?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看你上位机支持什么类型输入。电路图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伺服内部输出为光藕输出。如果你上位机是NPN输入,就在23号脚接入OV,20、21分别接入到定位完成、报警的输入点去即可

网友B:
ALM信号通常是常闭的,也就是没有报警时是输出的,有报警时信号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