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1):
前不久做的设备,用的欧姆龙cp1l-e系列,带以太网口通讯的plc,在客户端采用了三个多月就坏了,现场客服说是只有电源指示灯power亮,run指示灯都不亮,我在公司随便拿了个plc试一下,通电后没烧录程序的时候,run指示灯也是亮着的。无奈又让供应商邮寄过来一个,重新烧录程序拿去现场用。请问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run指示灯不良是什么情况?已经是run模式了,据现场反馈说是晚上停线了,第二天重新开线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过了!

网友A:
一般是主板问题了吧

网友B:
这个最好用电脑先通讯试下,是否可以监控,如果通讯不上的话一般就要更换主板了。

网友C:
会不会是有输入信号短路了,PLC自我保护了?

网友D:
应该是设计上电顺序有问题:正确上电顺序是首先给主控站点CPU、触摸屏及上位机、远程站点模块等上电,然后就是给模块输出回路上电,再给主回路动力部分(变频器、伺服之类、接触器的工作电源等),如果同步上电就会产生冲击尖峰极有可能导致电气控制系统器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