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1):
以前好像看过这类参数,是plc断电多少ms内,恢复供电,plc是可以正常运行不受影响的。现在找不到这个参数了,比如说西门子200的plc可以瞬间断电多久?因为我有两个电源要通过接触器来切换,想知道在切换瞬间,plc会不会掉电重启

网友A:
三菱FX系列断电检测时间可设定10MS--100MS,好象这个就是断电时间内可继续运行的,请大侠确认下

网友B:
频繁切换电源的,加UPS

网友C:
对!
楼上的比较靠谱
老是闪断对PLC没好处!

网友D:
市电和Ups  自动切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前好像看过这类参数,是plc断电多少ms内,恢复供电,plc是可以正常运行不受影响的。现在找不到这个参数了,比如说西门子200的plc可以瞬间断电多久?因为我有两个电源要通过接触器来切换,想知道在切换瞬间,plc会不会掉电重启
用接触器切换供电线路,不要伤脑筋去研究PLC是否能保持并不会受到断电和切换电源操作的影响了。
接触器切换,所需要的切换时间绝对要超过1秒钟以上,而PLC的断电时间一般不能超过300ms~500ms左右,时间越短越好。

网友E:
市面上常用的UPS不间断电源供电系统,都是使用半导体电子开关元件进行切换供电线路的,比如市电供电和电池的逆变供电。这样,切换时间完全可以做到100ms以内或者更加短暂的时间切换。

机械触点的切换方式,是不能够和电子开关元件的切换速度相提并论的,高频的半导体电子元件,甚至可以在1秒钟内执行上十万次上百万次的开关动作。

网友F:
还是用UP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