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1):
以前好像看过这类参数,是plc断电多少ms内,恢复供电,plc是可以正常运行不受影响的。现在找不到这个参数了,比如说西门子200的plc可以瞬间断电多久?因为我有两个电源要通过接触器来切换,想知道在切换瞬间,plc会不会掉电重启

网友A:
实际参数可查阅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不废话吗

网友B:
呵呵;这个时间与你PLC的输入/输出点状态、PLC上DC24V电源是否接负载都是关联的;

网友C:
什么设备还要这样玩

网友D:
加个UPS 呗

网友B:
PLC上DC24V输出不用的话,100mS以内一般没问题;
DC24V输出用的话,50mS以内没问题;

网友E:
断电MS级的情况少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题,我两个电源切换,切换动作是ms级的

网友F:
100ms的切换动作的实现,必须使用UPS不间断电源供电系统做切换设备。

网友G:
那是开关电源电容的电没有放光呢

网友H:
这个还是建议加装UPS,毕竟才几百块

网友I(2018-09-27):
PLC断电10ms时间内,恢复供电,PLC可正常工作。这个应用用接触器来切换是不可靠的。

网友J:
多少供电电压的PLC,24V的话设置一个备用电池(也可以用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