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1):
搞了成晚了,还是不行,用电位器和面板控制都正常,外端子UP,DOWN死活不行。
主要设置如下:
H1-01=40
H1-02=41
H1-03=24
H1-04=14
H1-05=10
H1-06=11
H1-07=6

S5短接SC不能加频率,S1短接SC后RUN灯闪烁。

网友A:
打电话问下安川的客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川回复监视一下U1-10的状态,今晚再看看了。

楼主:
终于搞好了。

S1与SC短接,即有RUN信号再接通S5与SC才能加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