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1):
那个count 改成其他数比如3  那vb200地址如何分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count 改成其他数比如3  那vb200地址如何分配??

你可以将一个问题分成若干部分,然后发若干贴让大家来猜猜,我如果是版主的话,这种没有头脑的发帖应该直接删除了。

网友B:
贴个图上来看看,要不怎么说明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