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1):
安川616G5  75KW机器,说是每日一上电就显示 CPF00,但外部控制却都正常,能启动,能运行,就是一直显示CPF00,换过面板无效,还是主板问题,不知还有救没。。。以前遇到过CPF00的主板,上电报警,充电接触器不动作,只能报废换了。
这个板子不知换了MAX232还有救没?

楼主:
今天换了232芯片,故障依旧。

网友A:
兄弟  安川的报CPFOO  很可以是主芯片有问题   你把机器通电  过几分钟再去触摸IC  看看  有没有IC 发烫

楼主:
已修复。。。接触器能动作,利用外部端子运行正常应该主芯片没有大问题。。接触器不动作就没这个水平搞了。。。

楼主:
贴上G5的CPU板简图,感觉如果CPF00时变频器充电接触器能吸,还是有可能修复的,重点还是检查232通讯芯片及周围电路,当然先确认排线、面板接插口都正常,MAX232的资料网上很多。

我的方法是拆下主板 在面板连线断开给主板加5V电压,插上面板,电流在270MA左右,太大查一下有无短路,这时正常主板一般是报CPF01,但面板各按键应能操作,CPF00的主板一般按键无反应,这样就可以测试232芯片是不是正常,看看2和6脚有没有-9和+9V左右的电压,如果有一般芯片正常,没有先查外围元件,特别是几个0.1UF的电容,确认都好再换232接口芯片试试。

网友B(2025-06-30):
遇到这种问题所有能排除的问题都确认过后,直接把ROM芯片拆了用编程器读出内部程序换片新的ROM重新写进去装回主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