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低电阻测试仪与台达ES2通讯,

楼主(2016-11-01):
求助,直流低电阻测试仪与台达ES2通讯,
想把直流低电阻测试仪侧的阻值通过485传送到PLC。
不知道如何写PLC程序,望大家给予指点。最好有个例子。

楼主:
PLC如何通过485读取仪表数值,需要做那些?

网友A:
需要用RS指令吧!自定义协议方式!

楼主:
这个是电阻测试仪表发送的数据:ABH ECH OH 2H 0H 2EH 1H 5H A0H 00H AFH。测得电阻20.15mΩ。不知道通过485如何就收?用M0DRD如何接收?

网友B:
电阻测试仪表通讯协议是??

楼主:
上位机接收测量数据的基本格式为:JK2511C到 计算机
ABH+测量数据(6位)+单位(1位)+分选结果(1位)+测量状态(1位)+AFH
如:1.2345Ω如下格式
ABH 01H 2EH 02H 03H 04H 05H A1H B4H C0H AFH
AB 1 . 2 3 4 5 Ω 关分选 直读 AF。如何用台达PLC485读取以上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