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1):
y1 两次置位 可以吗? 算双线圈输出吗?

网友A:
这个会被诊断为"双线圈错误”

网友B:
这个不影响使用的,置位复位可以多次使用的

网友C:
SET指令与OUT指令的情况不一样。

网友D:
你能不能把手册好好的看一下?
不要什么都发上来可以不?
手册上找不到的或有疑惑的再发上来;
这次先帮你回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D:
看手册真的不舒服,呵呵
实体书还好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版主啊,这小子好像来混积分的,什么都问,都不看书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版主啊,这小子好像来混积分的,什么都问,都不看书的。
也许是明知故问呢?还老让大家猜谜。

网友G:
这样可以的
其实楼主可以自己编写好了模拟看看!

网友H:
任意一个置位条件达到即置位输出

网友I:
编译后就会报错了

网友J:
我一直就是这么用的,若只用一次还不如直接输出,干嘛用置位复位

网友K:
这样用可以用多次没有影响的。

网友L:
set和rst 能多次重复使用。以最后一个为准。
另外三菱的手册是比较全,例子也多,很多的书,视频教程都是照着手册念的。不看手册真的可惜了。

网友M:
手册是最好的老师,set和rst 能多次重复使用,以最后一个为准,建议先看手册。

网友N:
回复 网友I:
可以的,置位和复位是可以多次出现的,如果是线圈输出就不行,会报错的

网友O:
这样不算双线圈,用OUT指令时要注意双线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