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显示loading

楼主(2016-11-01):
信捷的TH765-N,偶尔还能正常,大多数时候都是不行,测量里面的几个稳压点都正常,是软件还是硬件呢?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送回厂家维修吧;

网友B:
看屏的外观使用环境很糟糕啊。
换新的了这故障机就拆开看看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屏的外观使用环境很糟糕啊。
换新的了这故障机就拆开看看呗。
这个我们换新部件有时就拆开玩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屏的外观使用环境很糟糕啊。
换新的了这故障机就拆开看看呗。
这个我们换新部件有时就拆开玩玩
当然,不拆不看看怎么进步嘛。有机会就要动手动脑筋。

网友D:
有几个旧的兴许能拼一个能用的哈,单修这个也具备条件,首先工具就不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软件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手头有两个,仅用万用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估计也不是什么接触不良的问题,现在终于完全不正常了。

网友F:
信捷的你也敢用

网友G:
固件升级

网友H:
我感觉也是软件问题

网友I:
楼主这个问题我遇见过,后面问信捷的客服是可以自己解决的,将屏后面的4个拨码开关的2,打个ON位置,然后再下载完整程序就可以解决,2打到ON的位置是强制下载程序。

网友I:
14年以前的屏,有一定概率会出种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可是手上也没有他们的程序,这屏是时好时坏的。

网友J:
检查通讯设置和通讯线连接看看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