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位置控制

楼主(2016-11-01):
  伺服电机有三种控制模式:速度控制,位置控制,转矩控制{由伺服电机驱动器的Pr02参数与32(C-MODE)端子状态选择},文章简要介绍位置模式的控制方法。

  一、按照伺服电机驱动器说明书上的"位置控制模式控制信号接线图"连接导线3(PULS1),4(PULS2)为脉冲信号端子,PULS1连接直流电源正极(24V电源需串连2K左右的电阻),PULS2连接控制器(如plc的输出端子)。

  5(SIGN1),6(SIGN2)为控制方向信号端子,SIGN1连接直流电源正极(24V电源需串连2K左右的电阻),SIGN2连接控制器(如PLC的输出端子)。

  当此端子接收信号变化时,伺服电机的运转方向改变。

  实际运转方向由伺服电机驱动器的P41,P42这两个参数控制。

  7(com+)与外接24V直流电源的正极相连。

  29(SRV-0N),伺服使能信号,此端子与外接24V直流电源的负极相连,则伺服电机进入使能状态,通俗地讲就是伺服电机已经准备好,接收脉冲即可以运转。

  上面所述的六根线连接完毕(电源、编码器、电机线当然不能忘),伺服电机即可根据控制器发出的脉冲与方向信号运转。

  其他的信号端子,如伺服报警、偏差计数清零、定位完成等可根据您的要求接入控制器构成更完善的控制系统。

网友A:
讲解的很详细,只是看说明书没怎么看懂

网友B:
楼主这是哪个品牌哪个型号的说明书抓出来的?

网友C:
控制器有拉电流输出与灌电流输出的区别,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D:
这是什么牌子的伺服呀

网友E(2016-12-22):
应该是松下的私服吧!!

网友F:
我一看就是松下伺服,因刚用松下伺服做了项目。把3 4脚改为1,2号脚就不用串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