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高手

楼主(2016-11-01):
原有设备:单片机电子秤,CPU为STC89C51,动态扫描输出,串并74HC164,位驱动TD62083。(程序没有源代码)
现在想把重量用自己的单片机读取,计划这样做:将74HC164的输出直接与自选单片机的P0口相连,原89C51的位输出与自选P1口相连,一旦检测到位输出就解码出对应位的数字,这套方案行不行?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A:
输出输入接自己的单片机都行。

网友B:
电子秤带通信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市面上百十块钱的称。主要是想对重量值进行处理。

网友C:
可行的,问题是其显示(输出)是扫描电路,你这捕捉也有一点点烦锁的,你有心理准备。

网友D:
74HC164所连接的单片机是SPI接口,直接从原单片机上用SPI接口进行连接即可,读入的数据是七段码,译码还原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行的,问题是其显示(输出)是扫描电路,你这捕捉也有一点点烦锁的,你有心理准备。
每位的显示大概2ms,读取74hc164的输出端应该以位输出同步,有可能像你判断的会出现严重的干扰以至无法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D:
74HC164所连接的单片机是SPI接口,直接从原单片机上用SPI接口进行连接即可,读入的数据是七段码,译码还原数据
思路很好,串口输入的速率大概在十几微秒,实现起来对软硬件的要求相对要高,一般人不易实现。

网友E(2016-12-10):
你还要采样位选信号才能正确解码出那些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看来也不简单。

网友F(2017-07-03):
似乎搞得有点绕,没有必要那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