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1):
小弟有一台伦茨8200不知道怎么接线还需那些电器原件

网友A:
上面l接380v,下面uvw接电机,下方有个io模块,e几是输入,a几是输出,上方有个小插口是接操作面板或者通讯模块。小插口里有个短接块是内外部供电区别。

网友B:
你要要先找到说明书,有没有显示屏和底部的接口板?

楼主:
输入端接口为L1L1L2NL3N,从网上看了下说明书,不太明白

网友C:
你是说的想怎样控制吧

楼主:
将进线接在L1/L2N上,操作界面显示出各项数据,这台机子是旧的不知道参数是否需要从新设置,还有变频器上的K1K2K3说明上需要接一个250V0.1A的继电器,继电器的控制线需要接哪里!从机子7 8 9端口就出一个滑动变阻器来调速,如何接.

网友D:
变频是220伏的?

楼主:
输入230/240V15.0A50/60HZ输出0-230/2407.0A1.5KW/2.0HP 0-650HZ

网友E:
伦茨8200用的不多

楼主:
嗯资料都很少

网友D:
是不是老式的那种,上个图看看,你有操作面板吗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线以接好,

楼主:
旋钮控制频率或速度的功能外部开启停止的功能都已经接好,只有K11K12K14与继电器的链接没有弄明白,还需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
图怎么发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