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1):
空开经接触器连接一个150Kw电机,空开a相总是隔段时间烧坏,是不是空开选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开经接触器连接一个150Kw电机,空开a相总是隔段时间烧坏,是不是空开选小了?
是不是空开选小了?

网友B:
空开多大,各相电流多大。

网友C:
是不是a相电缆虚接

网友D:
150KW电机断路器最少是400A规格,另外总是烧一相的话要看哪个压线端子与导线之间是否紧密,导线是否氧化,一般是那个压线端子出问题较大,切掉重新压接再试

网友E:
是接线端烧坏还是触头烧坏,是多大的空开

网友F:
一般空气开关内部的触点烧坏,跟过流跟质量问题有关。首先必须排除过流以后,再去考虑质量问题,比如更换为德力西的空开。

楼主:
空开内部触点烧坏了,电机每天都要启停一次,是不是启动瞬间电流太大造成的?

网友G:
检测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如果有目前试用的红外热像仪就容易检测到故障点了

网友H:
你那三电流都一样大吗

网友I:
话都说不清楚,这孩子在出谜语呢
空开品牌,型号,你现场的检测情况如,三相电流,接头情况等尽可能描述清楚,这样求助才有针对性的答案

网友J:
电机又不是频繁启动,估计三相电压也不对称

网友K:
A相电流大,是不是单相电都接到A了。

网友L:
检查A相的接线端,肯定没接好

网友M:
总是烧一项楼主吧那一项的电路,接头都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总是烧一项楼主吧那一项的电路,接头都好好检查一下
表示赞同,测电流,查查接触是否良好

楼主:
三相电流正常

网友O:
把交流接蛹器拆开看一看蛹点。

网友P:
这根线连接电阻大了

网友Q:
线有没有问题,测下三相电流

网友R:
A相线鼻没处理好,存在接触电阻,引起发热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S:
三相电压平吗?电流多少?线鼻子是否氧化变色?

网友T:
检查A相.

网友U:
建议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下A相工作满负荷电流是多少,看看是不是A相电流超过空开额定电流。也可能是接线不好接触面问题导致发热。接线不好可能是压线不行或接触面存在问题,总是A相出问题,应该从这个方面入手,

网友V:
最起码自已测一下三相电流吧.

网友W:
4楼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X:
具你所述,可能接头没有处理好接触电阻大,重点检查接线鼻,A相与其它两相颜色是否一样

网友Y:
用多大的空开,至少不得用500a以上

网友Z:
表现是开关,但开关,电机,电源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