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一个按钮控制星三角降压启动的启动和停止

楼主(2016-11-01):
三菱plc一个按钮控制星三角降压启动的启动和停止,只用一个按钮。
想了很久都想不到这个梯形图该怎么编···求大神
要用Gppw编写梯形图。

网友A:
用PLC应当能够实现;为什么要这么编,是练习编程吗?
比如,把按钮信号,结合其他条件,分解成两个信号(起动和停止)。
【方案】
CNC | 什么是空间误差补偿?

网友B:
三菱PLC有个ALT指令可以。
【方案】
安全可追溯 | 使用RFID技术跟踪集装袋

网友C:
自锁按钮?
【方案】
英威腾Goodrive300变频器在螺杆式空压机上的应用

网友D:
看看吧。
程序下载网址: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2817

【方案】
CNC | 攻丝新技术 - 冲挤攻丝介绍

网友E:
你的题目说白了就是“一键启停,计时器切换星三角(的线圈)”,PLC编程的入门编程,你需要提高基础。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液体灌装机上的应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看吧。
程序下载网址: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2817
这个FX的不能使用,里面有D0.0
【方案】
紧凑、强大的 AGV 激光导航系统如何实现?

网友D:
回复 网友F:
FX3U/FX3UC可以用试试吧。

【方案】
基于倍福PC控制技术的智能风电场实时网络系统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试试看
【方案】
基于台达机电技术的同步与张力传动控制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D:
D0.0打不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梯形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自锁按钮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没有在FX里面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哥你说的很简单 你编个梯形图来看看 只有一个按钮起停哦 没有第二个按钮来给你按停止哦

网友G:
你实在不是熟悉逻辑编程,告诉你简单的:
用计数器计数,等于1启动,等于2停止,按钮断开计数器等于2且发出停止信号将计数器复位
【方案】
菲力尔防止采矿车发生事故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用FX3U/FX3UC型号试试吧。

【方案】
华北工控机的主要分类

网友F:
FX3U可以用,刚才试了试
以前使用Q的可以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竹节纱设备上的应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自锁按钮
ALT指令用上啊。
【方案】
荷兰警方使用FLIR红外热像仪追踪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