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维修

楼主(2016-11-01):
我们单位有一台上海施威焊机;故障现象;在焊接中电流不稳定一会电流高,一会电流低,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会不会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B:
是什么类型的电焊机?老式线圈式?新式送焊丝式二氧化碳保护焊机?还是电子式氩弧焊机?
如果是电子器件式电焊机,请拆卸检查功率器件电路板,比如可控硅管,IGBT管。

网友C:
可说一下焊机的类型、型号;
如果有说明书,可以先参看,并注意现场情况等。

网友D:
电压正不正常,如果逆变的检查下igbt电路

网友E:
可没有修过焊机

网友F:
如果是电子的检查可控硅,线圈的检查电位器

网友G:
调节电流的电位器接触不良,我修过类似的毛病。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调节电流的电位器接触不良,我修过类似的毛病。
这个我也检修过好几台,都是电位器不良

网友I:
首先就是先检查按一下电位器

网友J:
是不是缺相了

网友K:
如果是新型焊机,可能是整流装置坏了,如果是老式焊机,可能是铁芯调整块间隙过大,松动.

网友L:
检查可控硅,我们的也是这样,

网友M:
假如是直流焊机,电位器,远近控开关,进线,地线,焊把线,电流反馈线,以及内部连接的地方接触不好都有可能,专业修焊机15年,你再有不明白的详细说一下你的机型,详细给你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