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1):
我们单位有一台CK8450数控轧辊车床西门子MM440变频器总是报警。报过电流F001,然后我把轧辊车床总电源关掉再启动电源,又不报过电流了,这台数控轧辊车床变频器总是报过电流,我当时也在想报过电流,我首先把变频器的输出电机线拆下来,量电机的绝缘好不好,量了三相阻值相等对地32兆欧。这说变频电机是好的。请问大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我非大神,谈点看法:监控测试电机的三相最大工作电流,看是不是平衡,是不是真的超过了变频器的设定保护值。如果实际工作电流未超过变频器的设定保护值而报过流故障,或者三相不平稳,就说明变频器有故障,需要检修;如果实际工作电流未超过变频器的设定保护值,且三相平衡,就说明变频器没有故障,需要从负载上去找问题。

网友B:
有空闲的电机建议先换个电机试几个小时,都正常就是电机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