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1):
不知道我发这个板块对不,看到有“网”这个字我就发了。先上图:黑色窗口里的根本看不懂。主机是192.168.1.1通过交换机来连接搬来的一台机器的电脑,算是工控机吧!但是这根网线插别的电脑一切正常,能ping通,但是插这台会显示网络已经连接,速度正常,ip也分配了,手动也改过。就是ping不通,主电脑也是ping过来ping不通。
 完全看不懂一串串英文,求大神指点故障点!不知道我发这个板块对不,看到有“网”这个字我就发了。先上图:黑色窗口里的根本看不懂。主机是192.168.1.1通过交换机来连接搬来的一台机器的电脑,算是工控机吧!但是这根网线插别的电脑一切正常,能ping通,但是插这台会显示网络已经连接,速度正常,ip也分配了,手动也改过。就是ping不通,主电脑也是ping过来ping不通。
 完全看不懂一串串英文,求大神指点故障点!

楼主:
上边是插了网线ping的,下边是拔掉网线ping的。

网友A:
办公电脑有两个网卡?连接了全厂网络:10.1.0.103和192.168.1.1?
搬来的电脑,先确认基础硬件是否能够正常使用,比如RJ45水晶头插口处两盏指示灯是否能够点亮。然后进入系统的设备管理器查看驱动程序全部正常与否。最重要的一点,该电脑在其他的网络或者其他的网线能否正常连网。

网友A:
交换机是几个网络端口的?5口?8口?16口?26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24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线是好的,新拉一根线也是一样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线是好的,新拉一根线也是一样情况!
使用排除法,先将此电脑搬到别的工作环境中连接网络并使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不排除是你的搬来的电脑饿的网络设置的问题,比如设置了双IP地址,或者你尝试更换交换机的另一个网口测试?

网友B:
确定连接指示了?(什么系统?)
确定用的动态ip?ip是多少?连接状态发来。
试着ping自己的ip。
试着ping除192.168.1.1的ip。
试着重新设置网络,设置为公网,停用全部防火墙和杀毒软件以及禁ping限制。
最后不行,正规(不是用什么一键)重装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机以后才试出来,主板上网卡是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板网卡坏

网友B:
简单的问题涮人玩。网卡坏了,还能获得ip。

网友C:
主机的ip地址能不能改改呢,感觉.1一般都不用来做这个的,除非服务器什么的。

网友D:
软件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机以后才试出来,主板上网卡是坏的!
到外面的私人电脑商店去,花费30~50元钱,购买一块PCI插槽的扩展网卡,记得询问对方获得PCI网卡的驱动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卡坏了但是显示连接上了。也有ip,还能手动更改IP地址。就是ping不通!

网友E:
这种问题第一件事就是PING自己的网卡,然后在PING外部路由一列的网关,然后再是PING目标地址,这样很快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