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2):
在工业现场中,使用压力变送器时,我遇到过多次类似的。
比如说一个金属容器,容器顶部有个电机带动搅拌浆,搅拌容器内的液体,此时使用压力变送器检测容器内的压力,压力变送器使用快装隔膜式,安装在罐子顶部。
若电机不打开时,压力变送器正常工作。
若电机由变频器控制,电机打开时,压力变送器的读取值飘动很大。量程-100Kpa到100Kpa,飘动有正负20-30Kpa,此时若将变送器拿离桶盖金属部分(变送器悬空),干扰消失,变送器稳定运行。若将变送器接触金属罐体任意一部分,干扰再次出现。
这个是干扰,我试过很多点接地(罐体大面积接地、电机接地线加粗、变送器外壳接地、屏蔽线单、双端接地),都没有改善,强弱电布线是在不同桥架内的。
遇到过很多次,变送器也使用过不同厂家的,最后统一的处理办法就是隔离,将变送器部分和设备金属部分用绝缘材料完全隔离开来。
这个干扰是为什么呢?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解决么?有没有抗这种干扰的压力变送器推荐呢?使用防爆压力变送器会不会好一点?

补充一点:以前其中一次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电机启动,变送器一碰设备就有很大干扰),将变送器换成了数显带模拟量输出的压力开关后,PLC读取的信号就很稳定了。所以我始终觉得这个和变送器的制作有一定关系,但具体是什么我也不大了解。

网友A:
变频器到电机用屏蔽电缆并将屏蔽层单点接地会有所改善。

网友B:
你可以试试山武的压力变送器,之前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换了山武的压力变送器就解决了,但是不太确定是不是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暂时还没有遇到过,只看到装在罐体上部测量压力的,测量重量用的称重传感器。

网友D:
你可以使用远传式的压力变送器试试。

网友E: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6058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6267
这是我去年的一个案例,建议你试一下将变频器,柜子,还有你的金属容器都用一根线连起来,再统一接发,保证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电位。你可以试试
实在不行再加一个小电容试一下

网友F:
电机线是强电 可以套磁环 防爆压力变送器 很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当时在现场,苦于没有电容,这个方案以前我做过,减小干扰是可以做到的,消除干扰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比较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快装卡盘接口,没有办法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我们这边出于成本考虑,变频器到电机的线都不用屏蔽电缆。

网友G:
看起来像是金属容器上的干扰;补充的例子,可能会有启发作用。
作接地处理时,是否采用过5楼所说方法。

网友H:
还是隔离吧

网友I:
有的变频器,输入有电抗器和阻容吸收电路,还有直流电抗器,干扰就小。

楼主:
回复 网友I:
干扰是来自电机还是变频器?

网友I:
是变频器干扰电源,或电磁波。

网友J:
隔离,不能隔离加互感,磁环,磁珠。

网友K:
你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档(通断档)测量一下变送器的导电外壳与信号之间是否低阻,或其中有一个端子是短路的(一般是参考电位和导电外壳短路),如果是,那只能把变送器悬空解决。或者是系统所有的外壳等电位处理也行。哪个省事用哪个办法。

网友L:
变频器本身干扰很大,加滤波器吧!彻底解决

网友M:
PLC供电加隔离变压器试试....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了就分享一下经验吧

网友N:
这个压力变送器的输出信号是电压信号吧。0-10V?改为电流输出信号,会不会好点。电压信号不耐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K:
目前就是悬空处理,但这我觉得应该是变送器这个产品的事情,后期改起来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N:
是电流信号,一般不用电压。

网友K:
回复 楼主:
选择变送器,一定要考虑它的接线形式,输出线有与外壳连的,要注意了,搞不好会干扰。与外壳悬空的,比较好处理。开关电源也有类似问题,还有pLC。都有类似情况。

网友O(2017-10-07):
我目前遇到类似问题,我的是水位变送器遇到变频器接通带动电机时显示固定错误数值。我目前刚订购隔离变压器以及单相滤波器。我认为变频器干扰的不是变送器,而是PLC的采集模块。变频器干扰污染了附近电网,所以24V开关电源也受到电网污染。所以干扰传导到了模块,觉得对变送器采用屏蔽、接地等措施无法去除干扰。只能将24V的供电交流电源作隔离以及滤波处理,产生干净的24V电源才能解决问题。

我收到货后安装上看效果如何,再和大家分享!

网友P:
可以试着加一个隔离变送器即隔离器在压力变送器之前

网友P:
或者在压力变送器两线间加上一个合适的无极性电容,比如103 104.。。。具体多大,你可做实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