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2):
我现在使用的是ASD-A2-0421L的驱动器,电机是ECMA-C10604SS。然后使用MODBUS协议,直接用一个RS485串口线连接驱动器的CN3接口。但是现在发现电机经常无法响应上位机给它发的指令,连简单的SERVO ON和SERVO OFF也无法响应,频率大概是15次指令会有一次失效。上位机软件我是使用VC编写的上位机界面(MSCOMM串口控件),设置如图。请问下可能是通讯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网友A(2017-01-09):
你好,请教下,我也是用串口RS485通信,一直没成功,控制器设置:P1-01:2,局号设置01,串口频率是:01(9600),通信协议设置:3(8,N,2)modbus ASCII,然后串口打开成功了,写入{0x3A,0x30,0x31,0x30,0x36,0x30,0x31,0x31,0x32,0x34,0x45,0x32,0x30,0x37,0x38,0x0D,0x0A};一直没反应。

网友B(2017-02-18):
回复 网友A:
你写的是modbus协议的数据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