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2):
纺织机机械中 :有好几台变频器  调整了其中一台速度  然后一键按比例加速其他的变频器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都是按比例按公式运行的,调整一个参数,自动计算,然后将各个变频器要运行的速度下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各个变频器的速度成一定比例??

网友B:
我猜,1楼说的是,调整的这台变频器新值除以旧值,得出调整比例,其它变频器参数乘以这个比例得出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也没什么意义啊

网友C:
用同步控制器就是很容易实现的,这个在电气传动上经常用

网友D:
这是算出来的,得保证速度跟的上

网友E:
有的变频器有主从速度跟踪设置功能,主变频器速度变化从变频器自动跟踪变化

网友F:
一般那台最大的电机是主电机

网友G(2016-12-16):
变频器之间的同步控制,只要变频器控制板上有同步控制功能就可以,没有的可以用同步控制卡来实现

网友H:
某卷材行业,上位1拖6,注意无下位(此处相对而言,控制器)。实现速度同步,实现简单张力控制。

网友E:
以前我用台达B系列、康沃都可以做到主从跟踪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