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2):
求win10连接欧姆龙PLC-CP1H的USB驱动

网友A:
软件自带的不行 估计就没戏了。。。

网友B:
用的什么线?

网友C:
工业的话 用win7  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工业的话 用win7  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工业的话,以厂家提供的软件要求为准,例如:三菱,欧姆龙有支持Win10的版本,还死守Win7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