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2):
雷诺尔变频器RNB3018G,50HZ时输出电压只有198V,且三相都平衡。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试下

网友B:
节能模式吧

网友C:
参数问题常见

网友D:
你再仔细检查一下设置。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题解决了,恢复出厂设置就行了。

网友E:
呵呵;可能你上限频率设的比较高,那么在50HZ时对应的电压低就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更改过设置,以前一直正常运行的。这次设备检修停了半月,开机就是这现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更改过设置,以前一直正常运行的。这次设备检修停了半月,开机就是这现象。
这个现象应该不会,我真心没有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