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2):
今天一工厂喊说前两天修的变频器跳OC,去了一看,是日业3200的变频器,前两天修好带负载测试过的,现场带负载20HZ测试三相电流不平衡,U-12A,V—8A,W-9A,三相电压相差6V,现场将驱动V和W线对调,奇迹好了,电流和电压都平衡了,原故障时电流传感器坏了一项,只更换了一项,猜不到啥问题?特此分享望各位提供脑洞!另:已说好星期天拆下来再测试,变频器18.5KW,电机15KW。

网友A:
驴唇搭到马嘴上了

网友B:
谢谢分享,很实用的经验

网友C:
楼主找到故障根源别忘了再来分享下

网友D:
好了不就可以用了啊

网友E:
V相和W相连线之前否连接螺钉没拧紧,造成这两项电流小,另一相电流大。

网友F:
可以的话,再换回去看情况,可能就能判别是不是5楼说的问题了。

网友G:
感觉是5楼所说是接线问题

网友H:
电流互感器问题

网友I:
互感器相序错了吧

网友J:
再换回去试试看!
如果好了就是接触问题!
要是不好会不会原来装的时候搞错了?

楼主:
确认电流传感器是接在V项上的,螺丝绝度紧过了

楼主:
霍尔传感器三项用两项不会出现电流不平衡,

网友K:
应该问题属于隐性故障,真正的原因还在,说不定就是线路板那个位置隐性断线导致接触不良但是暂时接上了

网友L:
接触不良.

网友M:
相序调了不反转?

网友N:
线没压好

网友O:
我以前遇到过欧瑞变频器报oc 输入线换相OK的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

楼主:
今天去现场将驱动V和W线对调,还是偏流,UV对调,平衡,UW对调 偏流,已蒙,板子驱动部分波形正常,到模块的部分再次检查没问题,蒙圈中!

网友P:
看看信号线是不是松动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M:
相序调了不反转?

反了再换控制的

网友R:
还有故障没查出来,估计还会再找你的

楼主(2016-12-14):
首先,感谢大家的一致关心,昨天又去了趟现场,别的事,改一台老机的电柜,顺路看看上次的变频器,和电工也聊了一下,应该确认已经好了,已使用了一个多月了,没有问题,也没有报故障,设备正常使用。量了下电流三相平衡。到此结贴。

网友S:
  有始有终,欣赏楼主的做事风格。我几乎把论坛内的贴子看了个遍,很多贴子都没有结果,尤其是一些求助贴,许多热心人支招后到底修好了没有也没有回复,辜负了别人的一片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