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以太网连接

楼主(2016-11-02):
为什么连不上啊,怎么回事?

网友A:
至少你要确定PC和HMI都已经设置好以太网的IP

楼主:
回复 网友A:
IP设置没问题,都在同一网段

网友B:
屏上选择以太网连接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选择了呀

网友C:
屏的以太网口有LED应有闪烁,如不亮,那以太网口坏了,IP地址要正确,看您的截图,肯定是连接没连接上。,

网友D:
你这ping不是通了么,屏里面设置在检查下

网友E:
大部分是屏和PLC的IP没设置好

网友F:
80%是楼主的PC/PG接口没选择 网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朋友,LED绿灯常亮,橙色灯闪烁,应该没问题呀,屏上显示的确实没连上,PG\PC没问题吧我的

网友G:
软件版本有不有问题

网友H:
把你的无线网络先禁用,地址冲突!

网友I:
选择屏的传送是网络传送就可以了!选择的时候,被选项是叉叉标记的,不要以为叉是不选这一项!!!!!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每次设IP地址是直接在操作系统的通讯设置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