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2):
手上一台三菱A540变频器5.5kw的,先是无显示,换了个3s6二极管后,报err,面板操作无反应,量5v,正负15v,24v电压均正常,上电时和断电后故障灯一直不亮,怀疑cpu未工作,电源板拿到别的机子上试过,在别的机子上直接无显示,因机器电源板上有cpu芯片和复位电路,晶振为40mhz,怀疑是复位芯片953b问题,手头有957b的芯片,就换上了试试,故障依旧,也把cpu复位脚跟0v脚短接过,也没反应,静态cpu复位脚电压5v,求证是不是复位电路故障,下面该如何做。。。谢谢!

网友A:
也许程序或者eeprom…

网友B:
查一下控制板。

楼主:
谢谢。。。问题已找到,是电压检测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