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2):
大家好,有谁会做顺序启动和停止呢,一共是25台电机,一键开机,每台中间隔一到三秒的时间,停机时是一样。
指导我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事,用心想一想吧,不能什么都伸手

网友B:
你都说的很清楚了,按照逻辑做就可以了

网友C:
用多点定时器就可以做到了。

网友D:
红包发来,给你做,接线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没有用过台达,这是第一次,剩下的都弄好了,就是这没有想明白
指导一下吧,谢谢

网友E:
楼主有没有自己试着做一下?
其实自己试验收获更多!

网友F:
先动手做个两三台的,然后就……慢慢来。别一看25台就晕!

网友G:
1.一台一台定时器

2.定时带计数做

3.定时传送做

网友H:
一个定时器做脉冲,采用左移和右移指令即可轻松解决
程序撑死了10几步

网友I:
买个国产工控板,做个程序,简单的用定时器,随便用,也就是200多块的材料钱

网友J:
逻辑是对的啊 还要别人知道什么??  笨点的方法  就是通过时间控制嘛

网友K:
按要求做就行了

网友L:
如7楼所说,先编一个简单的,使用明显的逻辑顺序(比如定时器),条件满足即起动或停机。

网友M:
定时器  加比较指令  我说的是西门子表情   相当简单  就像1+1=2那样

网友N:
用一个定时器,定80S   每3   6   9   12······秒启一个电机,关的时候道理一样。

网友O:
逻辑思路你都有了,就按照你的思路来做,自己做了才会有进步的,这程序简单,台达软件自带仿真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