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2):
今天修了1台A740变频器驱动板上的光藕都换了还是不行,请大师们赐教解决方法。

网友A:
你换的光藕不带检测做用的,只是驱动模块的触发,估计检测部分还有别的电路

楼主:
那黑色的光藕和黄色的光藕分别起什么作用的请赐教。

网友B:
我只见过三菱变频器“EOC1”报警。“ECO1”没有见过

楼主:
谢谢提醒,我写错了。

网友B:
“EOC1”是加速过电流的意思,还是得从电流检测传感器检测部分入手

楼主:
最终从电流检测电路上的电阻阻值发生变化更换后故障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