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A740上电运行报警EOC1

楼主(2016-11-02):
今天修了1台A740变频器驱动板上的光藕都换了还是不行,请大师们赐教解决方法。

网友A:
看这板,检查下相关的铜箔走线是否开路了。不多说了,本论坛有1位大神,如果你能读懂他的帖子,你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了,哈哈!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1030
这个也不错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8468

楼主:
谢谢。我再查一下。

楼主:
1楼的师傅,板子上黑色的光藕和黄色的光藕分别起什么作用的请赐教。

楼主:
最终从电流检测电路上的电阻阻值发生变化更换后故障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