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2):
各位老司机你们好,小弟新人经过不断寻找,终于找到了组织。现有一疑问,需要组织的各位大神帮助。
   我们公司新购的一批泵,XBD-HY系列的。厂家说这是恒压泵,铭牌写的消防泵,说明书说可用于供水。所以我公司供应生活水24小时不间断运行,一般运行500小时左右倒泵。
   从使用到现在几台泵都出现过一个故障显现:加长轴磨损。
   我们更换加长轴,更换电机轴承、机械密封后又出现过同样的情况。而且几台泵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怀疑可能是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请大神帮忙看看:1、安装加长轴需要特殊方式,我们安装时把加长轴加热后直接套进去固定螺栓扭紧,打下跳动量就好了。
                             2、运行方式有问题。比如夜晚生活用水减小,我们泵还是在运行,但是运行人员为了减小压力会把出水口的阀门关小一点。
                            (后面再上图给大神看看)

网友A:
如果轴安装同心度没有问题,可以先查查轴的材质,硬度,没准就是水泵轴质量不好呢!比如没有调质。

网友B:
磨损是加长轴那个位置呢?叶轮位置?水封位置?

网友C:
消防泵属于短时间工作的,应该属于泵质量问题

网友D:
消防泵不用于不间断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损是加长轴那个位置呢?叶轮位置?水封位置?
机械密封处,而且几个都是那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防泵属于短时间工作的,应该属于泵质量问题
这种是很普通的恒压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防泵属于短时间工作的,应该属于泵质量问题
这种是很普通的恒压泵
说白了:消防泵就是在发生火宅、火宅演习等稍微使用一下,那个一直到报废也用不了几个钟头,人家做那么好质量干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损是加长轴那个位置呢?叶轮位置?水封位置?
机械密封处,而且几个都是那磨损
加长轴表面硬度达不到。

楼主:
各位大师,这是之前加长轴损坏的照片,加长轴机封处磨损严重,而且电机轴也有磨损,如图所示。望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师,看看我发的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师,看看我发的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师,看看我发的图片。我怀疑是运行方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看看我发的图片
这个一看就是没有热处理过的,肯定不耐用。可以尝试把材料换成不锈钢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泵轴材质有问题,好像就是普通铁轴,根本没有进过热处理,换质量好的水泵吧!

网友C:
说到底应该还是加工底座同心度误差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