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2):
奶奶的,液压机台的2位3通阀卡死,买了同型号的,搞死装不上,原来是孔距小了一点

网友A:
相差很小可以把液压阀固定孔扩大一点点。

网友B:
孔距的话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吧,最多自己做个过渡板。

网友C:
有一个山寨的吧

网友D:
正规厂家的应当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应该是你的型号稍有误差,你仔细看一下

网友F:
 不会是搞反了吧?

网友G:
你买到假货了

网友H:
型号相同,厂家不同,有时候的确会存在这样

网友I:
买原厂的

网友J:
我遇到过换新的电磁阀上去用了几下就挂了的,你说坑不坑?半天装上去,后有在重拆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