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TIA V13之后用Sim_EKB_Install_成功授权了可是硬件组态里无法添加新设备?

楼主(2016-11-03):
安装了TIA V13之后用Sim_EKB_Install_成功授权了可是硬件组态里无法添加新设备?设备列表里面有红色X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了TIA V13之后用Sim_EKB_Install_成功授权了可是硬件组态里无法添加新设备?设备列表里面有红色X号?
你需要贴出授权管理器中的授权CHECK的检测截图,来说明你已经授权成功了。懂了吗?

网友B:
授权没搞好

网友C:
不能添加PLC 设备不知道什么情况 一般安装完成之后 先不授权 PLC设备都是能添加的 是不是管理器没有安装好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