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3):
请教个问题 总电流210A的负载 总线选70平方的 总断路器跳到分支断路器时线还是70平方 分支断路器20A 线太粗啊塞不进

网友A:
要不把线切掉一部分压小端子,要不做一个接线盒,要不换一个大开关。

网友B:
这是电工接的线吗?

网友C:
使用类似的这种接线板扩展下

网友D:
分支换小线.

网友E:
分支断路器后 是什么情况(负荷),其后还有开关么?

网友F:
可以用细电的线呀,为嘛非得用那么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好多分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电流很大的呀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这样是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H:
换线,加转接板,或者把线剪掉一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工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H:
怎么加转接板

楼主:
回复 网友I:
怎么加?? 没用过。望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用?? 不会啊 望指教

网友J:
分支线为何不能选用小导线呢??

网友K:
唉,活人能让尿憋死?这种问题,解决方案很多的。总线下,设置一个端子排嘛。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是想在第一个分支的断路器上面做分支 所以总断路器到第一个断路器上电流是总电流250A 这样线只能用70 所以就塞不进分支断路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到第一个分支断路器塞不进去

网友C:
回复 楼主:
做一个类似的东西,一头大一头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用?

网友E:
总开关和分支开关,是否在同一个配电箱内;若是,可参考已有或他人箱子的接法。
以往见过将各分支开关的接线,汇总到一起压接到一个端子的;亦可采用分支开关连接到母线上的方法。

网友C:
回复 楼主:
第一份工作?

网友L:
可以用铜牌和汇流排,不一定都用电线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在第一个分支的断路器上面做分支 所以总断路器到第一个断路器上电流是总电流250A 这样线只能用70 所以就塞不进分支断路器了
楼主是想在分支断路器上口作并联呗,那你干嘛不在总断路器下口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