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3):
分析仪上一直显示最高含氧量20.6%,保持不变,有谁告诉我哪里的问题.氧化锆测量过没问题,谢谢了.

网友A:
两种可能,一种是输出回路损坏(击穿)或有人通过按钮等奖设备打到了模拟实验状态(输出为最大);
       另一种可能是密封泄露严重,导致测量结果为大气20.6%

网友B:
正常应该是多少?
这个氧含量和环境氧含量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