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3):
有五根线分别是电源正,电源负,和a,b,z,a,b,z这三根线接到什么地方呢?是接到plc输入点上的吗?最好能介绍下原理,请老师解惑,谢谢

网友A:
一般接:
电源正,电源负,和a,b即可,通过编程实现计数和方向识别(加减计数)。
需要了解更多的知识请查阅有关A\B相计数的PLC相关知识。

网友B:
那得看你是怎样设计了

网友C:
这个有说明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说明书的。
这个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