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3):
最新收到西门子伺服报价,比国产品牌价格贵一些,但可以接受,伺服+电机一套和以前用过的SEW变频器+编码器卡+PN卡的价格差不多,但是确实没用过,有用过的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试试

网友B:
可靠性不是问题。关键是,第一,使用熟悉性,用不熟就比较棘手了,会抱怨不好使,第二,功能是否满足需求,因为是简单伺服,功能是否够用,需要确认。

网友C:
没用过,说不好

楼主:
看预算吧,如果用普通行星齿轮减速机,勉强预算平过,如果用谐波减速机,超预算了,那就考虑其他品牌了

网友D:
我以前用全套西门子系统,400CPU+3套300的大系统,结果因为西门子伺服驱动器爆炸起火导致14个威图大柜子全部付之一炬!!起火最终原因消防认定为伺服驱动器是初发生爆炸并起火导致......

网友E:
不太科学,炸一下烧14个柜子?有照片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