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3):
开关断开时的电阻为2K/V,那闭合电阻是多大视为导通?大家经常用到开关,在220V上使用时,开关断开电阻>440K时(绝缘电阻)为断开。那开关闭合时的电阻是多大为闭合?是<20欧姆?

网友A:
使用时没有注意过这点,这数值大概是检验或评价时用吧。
想来,闭合时的电阻应当是毫欧级;阻值过大的话,压降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时没有注意过这点,这数值大概是检验或评价时用吧。
想来,闭合时的电阻应当是毫欧级;阻值过大的话,压降会大。
断路器电阻如果达到100mΩ级别的话就是异常了

网友A:
电压较高、动作力较大的话,有时可将轻微的氧化膜击穿或摩擦开;但我这说法,没有明确的依据或可信的来源。

楼主:
就是,大家天天使用开关,还不知道,开关闭合电阻是多大?有没有国标?望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C:
万用表量是零,具体多少就不知道了。

网友D:
不大清楚标准,不过不应当是欧姆级的。

网友E:
这个应该有专用设备测试的

楼主:
我说有没有国家标准??http://www.baike.com/wiki/%E6%8E%A5%E8%A7%A6%E7%94%B5%E9%98%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