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机突然坏了

楼主(2016-11-03):
今天设备正常运转中,突然一电机不动了,报错为过电流,清除后再断电重启,就是扭矩极限 电流极限了

都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了,参数什么的 都没改

经过一顿排查后,客户现场的一个电工帮了我一下,帮我测量一下绕组,还真的是电机有问题。

学到了。

网友A:
判断电机用摇表,别的不多说了.

网友B:
表也可以量出来

网友C:
如果是绝缘损坏了,可以用兆欧表(揺表)测量。

网友D:
兆欧表测得准些!

网友E:
判断电机的好坏,用万用表测量3相阻值是否平衡,再用摇表测一下电机的绝缘程度。

网友F:
电机如果匝间短路测量麻烦,但是相间短路或者对地击穿万用表就行了

网友G:
用变频器是不是运行频率过低啊,电机散热不好

网友H:
电机也是有寿命的

网友I:
现在有些电机的质量,说坏就坏了

网友J:
现在的产品不能过分相信,往往以为新的不会那么快坏,偏偏就是出糗在被产品的外观迷住了,这真的是经验

网友K:
解决问题就好!赞一个!

网友L:
引用 网友F:
电机如果匝间短路测量麻烦,但是相间短路或者对地击穿万用表就行了

我觉得匝间短路只能用电阻测量仪了(电桥),相对地万用表就能搞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F:
电机如果匝间短路测量麻烦,但是相间短路或者对地击穿万用表就行了
我觉得匝间短路只能用电阻测量仪了(电桥),相对地万用表就能搞定了
匝间短路用电桥也无法搞定的!!
只有测量工作电流:如果相间电流差别较大就拆卸电机用短路侦察器检测定子

网友M:
习惯用摇表啊

网友N:
一般情况万用表加摇表可以大致检查出故障

网友O:
电机能突然就坏了吗?当然不是,巡检是可以发现问题的。

网友P:
这个就要靠经验!

网友Q:
这种问题我一般先上万用表,再用兆欧表。如果万用表判断出来了何需惊动兆欧表

网友R:
万用表不是可以检查出电机好坏吗?

网友S:
为什么突然就坏了阿什么原因

网友T:
万用表检查个短路可以,匝间短路还是不行。

网友U:
摇测时不要带变频器

网友V(2016-12-03):
匝间短路比较难查些!

网友W:
是不是普通电机当变频电机用的,而且长时间低频运行?

网友X:
测量电机时摇表也不是随便用的,好的东西能给摇坏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W:
是不是普通电机当变频电机用的,而且长时间低频运行?
我还真没注意过,一直认为三相感应式电动机都可以用变频吧,而且我也是这么做的,都几十台了。也没有出现过普通电机与变频专电机之说。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X:
短路与断路要分开吧。

网友W: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W:
是不是普通电机当变频电机用的,而且长时间低频运行?
我还真没注意过,一直认为三相感应式电动机都可以用变频吧,而且我也是这么做的,都几十台了。也没有出现过普通电机与变频专电机之说。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我也经常这么用,只是如果频率太低的话,电机散热不好,外加个小风扇就好了!

网友Y:
估计是电机坏了吧

网友Z:
万用表不一定就行,这也看情况,一般是用摇表和电桥来判断电机故障。匝间短路的话,直阻不一定会变化,估计就只能看电流和发热了。

网友Z:
回复 网友W:
普通电机长时间低频率运行的话,加风扇也不一定行,最好还是用变频电机

网友AA:
引用 网友G:
用变频器是不是运行频率过低啊,电机散热不好
可以在电机尾部单独安装散热风扇,,

网友B:
万用表就可以测出来

网友AB:
引用 网友F:
电机如果匝间短路测量麻烦,但是相间短路或者对地击穿万用表就行了
说的没错。上次我们一台,怎么测都是好的,就是出力小。后来没多久就烧了,匝间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AB:
引用 网友F:
电机如果匝间短路测量麻烦,但是相间短路或者对地击穿万用表就行了
说的没错。上次我们一台,怎么测都是好的,就是出力小。后来没多久就烧了,匝间短路
实际有一台大功率调压器和电流表测量还是很简单的:
将线圈接入调压器输出端通电,如果三相基本均衡就是正常,电流差大于15%以上基本可以断定有匝间短路,相间短路或者对地短路那个万用表就解决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J:
现在的产品不能过分相信,往往以为新的不会那么快坏,偏偏就是出糗在被产品的外观迷住了,这真的是经验
确实如此啊。

网友AB:
引用 网友Q:
这种问题我一般先上万用表,再用兆欧表。如果万用表判断出来了何需惊动兆欧表
说明也是高手了

网友AC:
用兆欧表(揺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