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经验4

楼主(2016-11-03):
客户打来打来电话,说5.5KW变频器启动升到7HZ,电机才转。我让用户先检查电源是不是缺相,如果不是看变频器输出是不是三相不平衡,客户没再回电话。后送修,检查发现电源板驱动电路,U相上管功率器件PC923 损坏,使U相IGBT上管始终关闭不能打开,变频器U相只有下管功率器件能正常工作。U相只有直流输出,而无交流输出,变频器三相输出不平衡,输出转矩减小,所以变频器启动后,频率升到7HZ以上,电动机才运转。

网友A:
不错!
这是高手啊!
变频器我还没有修过板子!

网友B:
你们这都是什么专业的,这么6,变频器我就用过而已。

网友C:
楼主 有这样一句话,你看对不:变频器在基频以下,都是(大部分)恒转矩输出,所以基频以下的输出转矩都是一定的。有些变频器(例如安川的一些系列),在基频以上有一定的转矩补偿,但是转矩大部分会随着转速提高而会下降,及恒功率输出。
像你这个客户用到70hz,说明他对转速要求高于转矩,或者他的变频器够大,70hz 下转矩依然够用

这是我作为车间维修工对变频器的理解

网友D:
回复 网友C:
7不是70  谢谢

网友E:
楼主好人一枚

网友F:
也就是说,类似于缺相,故开始时的询问是合理的。

网友G:
能修变频器的都是高手!我们使用,坏了直接更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低频率能避免最好,恒V/F控制,频率低,温度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