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3):
本人刚刚接触西门子plc没多久,接到一个工作,厂家要求在触摸屏上显示温度、转速、PH值,另外要求在触摸屏可以输入任意参数控制一个电动阀门,如果输入参数小于显示温度那么阀门打开冷却水进入,其余时间阀门是关闭的。然后我根据提的条件编写了一个程序。vd40是输入参数,m0.0是确认按钮、vd30是温度显示值。请各位大神看看这个程序可行吗?有哪里不对的地方? 另外如果使用PID指令怎么编写这个程序?  谢谢了 !!!

网友A:
网络1    sm0.1不太对吧,温度,转速只显示一下吗?我觉得温度转速PH是一直显示的,也就是多应该是sm0.0
让它一直使能

网友A:
输入参数那里也是sm0.0

楼主:
输入参数那个m0.0 是触摸屏上连接的按钮。不过还是感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PID指令的话 怎么控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