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3):
图中所示为变频器电流互感器电路,98A为霍尔元件。
问题:
1.A点电位是否是零电位?如果是零电位,那么与153电阻直接接地有什么区别?
2.左侧红色圈中的153/334/222电阻构成的支路接到运放4570b的3脚,这起到什么作用呢?如果334电阻不接153/222电阻,而是直接接地可否?
3.右侧红色圈中的电容起什么作用?

网友A:
a点用来检测正负供电是否相等,电阻网络是匹配增益用的,电容用来抑制(不放大)高频信号

网友B:
  电流互感器平时只测试输出波形,没有研究过内部电路,今天能见到这电路,让我能揣摩一番设计者的初衷。

1,4570a构成的电路,是恒流源供电电源给霍尔98A提供恒流源,工作电流在5.76mA。
2,4570b构成查分放大电路,放大霍尔的查分信号。
3,就像楼主提的问题,二只稳压管构成的电路,看似多余的,光是把电路上的所有器件都看作理想状态确实是多余的,但是装在上面必定是有作用的。
4,电容C是放大电路环节的积分电容,作用是滤除逆变载频信号,互感器输出理想波形,就是基频的正弦波波形。

  这部分是对稳压管电路的揣摩,稳压管有两种温度特性,一种是正特性,一种是负特性,因为稳压管有齐纳管和雪崩管,温度特性相反。
  而衡量互感器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有个温漂,差不多就是零漂,我们修变频器,发现有零漂大的,肯定就会出现故障,要换掉。
  所以两只二极管,不是简单的串联,而是用两只相反温度特性的稳压管来抵消霍尔自身的温漂。

网友C:
哇,2楼讲的很专业。佩服并学习了。

其实楼主提出的问题很好,它是一个专业基础知识与实际电路应用的问题。有时候,书本上讲的典型电路和实际电路不相同,是实际电路会出现很多的附加电阻、电容,而书中的典型电路一般都很简练。这是因为,在介绍一个电路的功能和工作原理时,往往主动忽略一些因素,简化电路是为了讲原理更方便,而实际电路增加的一些累赘元器件,恰恰是不忽略哪些具体的问题细节。

所以,实际电路和书本知识相结合,最重要的是读懂那些具体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这样就能更加深理解书本理论知识了。